大神们请教这个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12-22):
pad stacks 这个地方的设置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我要增加一个过孔,是不是要在每一层都再设置直径和过孔的直径?需要这么复杂么?

网友:
设置一种孔,如上图设置焊盘直径和孔直径,取上名字,在layout里走线增加过孔时,选择孔的type即可。过孔可复制。

网友:
不用每一层都设置,右边的图已经写得很明白了,顶层、中间层、底层,中间层就是中间所有的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