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如何多线一起拉大弯蛇形?

楼主(2012-12-23):
     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多线拉蛇形的选项 或 功能? 我只用到了Delay tune, 但有时多线比较密集,想一起绕,如图:

    我是选择MOVE 再框选然后自己绕的,感觉不规整,请问allegro16.5中有类似的功能吗?谢谢各位!

网友A:
    这个是差分线,差分可以

网友B:
    为啥用Move啊,直接用Delay Tune啊,想绕出什么样的蛇形走线事先在Options中选择好。。。

    Options中选项包括:
线所在层;
    绕线方式:Accordion,
                     Trombone;
                     sawtooth;

Center:绕线幅度的中心点以Cline Segs为参考;
各种选项功能都试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用Move啊,直接用Delay Tune啊,想绕出什么样的蛇形走线事先在Options中选择好。。。

Options中选项 ...

          兄弟你误会啦,我知道用Delay Tune ,我的意思是有没有 专门 的功能 使很多紧密的线一起绕蛇形!

        像这种:多线一起!

       不是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差分线,差分可以

         额,不是差分线有什么好方法吗?自己拉的感觉不好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你误会啦,我知道用Delay Tune ,我的意思是有没有 专门 的功能 使很多紧密的线一起绕蛇形!
  ...

    第一种绕线方式不好,会有干扰

网友:
想法很好 , 但是這是不合理的想法.
    整把線一起做 Delay Tune ... 你的空間在哪裡? 最外一條線有空間 , 越裡面越沒空間 , 你怎麼調?

    除非你的空間非常的大.... 這是不可能的

网友:
    l楼主的意思是有没有这样的功能,调线的时候,这个功能有的时候很有用,并不是说要这样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