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 Pro x64 下cadence

楼主(2012-12-23):
WIN8 Pro   x64 下cadence  16.6 的能安装 也能和谐 ,打开和退出allegro速度和WIN7下一页,只是allegro 走线的时候有点点卡或者说是对机器的要求比较高,因为WIN7下是可以完美运行的 在WIN8下有点小卡,or cad 倒是能流畅运行。

16.3 来说就比较悲催了,能安装 也能和谐。方法和XP WIN7 一样。 关闭和运行allegro 是 比16.6 要慢得多了。走线的时候卡的一踏糊涂, 可怜我的本本啊

Win8  下pads 9.3倒是完美流畅的运行

 哎 cadence有点坑爹啊

网友A:
    Win8操作不方便啊!

网友:
    既然CADENCE没有明确说明支持WIN8,你出了问题也不能怪他。

网友(点评):
那是当然,只是横向和PADS 对比就没有pads 的兼容性好, 感觉cadence 对硬件的要求越来越高,要比PADS 高

网友:
    支持楼上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8操作不方便啊!

开始是不习惯 , 习惯就好了

网友B:
    楼主试过16.5在win8 64 下面正常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试过16.5在win8 64 下面正常么??

没试过,应该是可以的16.3
    都可以

网友(点评):
现在情况是16.5安装后 orcad可以正常,pcb edit 打开超慢 及经常无响应!占用CPU 99%资源 cpu是 四核的i7.

网友:
    一群WIN8的小白鼠。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试过,应该是可以的16.3
都可以

    我CPUP7350的笔记本上装16.6 在WIN8 64位下都不卡啊,但是16.3  用ALLEGRO PCB 有点卡 应该和破解有关

网友(点评):
除了16.6外,15.x 16.X在win8 64都卡,打开软件都超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CPUP7350的笔记本上装16.6 在WIN8 64位下都不卡啊,但是16.3  用ALLEGRO PCB 有点卡 应该和破解有关

安装补丁能破解吗?我的没成功.

网友:
    我今晚试一下,WIN7 64BIT效果,看看会不会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补丁能破解吗?我的没成功.

    安装补丁了 再破解 要不先破解了再装补丁 后面还要破解

网友B:
    安装成功,找到原因了 安装说明文档有误,折腾我鸟

网友(2013-02-18):
引用 网友B:
安装成功,找到原因了 安装说明文档有误,折腾我鸟

请问,我那个16.6 在win8 64下能安装但是不能破解,也是完全安装说明安装的,试了好几次都不成功,请问你是怎么安装的~~

网友:
    老兄  你QQ多少 我加一下你

网友(2013-06-25):
引用 楼主:
我CPUP7350的笔记本上装16.6 在WIN8 64位下都不卡啊,但是16.3  用ALLEGRO PCB 有点卡 应该和破解有关

请问你怎么破解的 我win8 16.6破解不了 可以qq聊么

网友(点评):
就是按照网上的工具 破解的 和16.5的工具是一样的

网友:
用16.6在 win8下才正常。

网友(2013-09-01):
敢问这个win8 pro 64位怎么和谐pads9.3,为何我和谐了以后还是需要lisence?

网友:
敢问楼主如何和谐的?折腾了一下午了。各种方法试遍了。
OS : Windows 8 Pro x64
Cadence : 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