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3加载不了stroke?

楼主(2012-12-23):
1、我自己新建stroke但是保存不了,重新打开都是提示 can‘t find STED file...我自己办公电脑上设置了stroke 拷贝到我自己的电脑上,放在home目录下,但是发现加载不进来,老是提示错误,见图!
2、用中键放大缩小的时候老是卡一个十字架在中间?
3、我自己办公电脑上设置了stroke 拷贝到我自己的电脑上,放在home目录下,但是发现加载不进来,老是提示错误,见图!

网友:
procedure(
        stroke_fix_163(t_open)
        axlShell("strokefile allegro")
        axlMsgPut("Strokes now enabled in Allegro 16.3 base release")
        )
axlTriggerSet('open 'stroke_fix_163)

在allegro.ilinit文件中增加以上代码就可以用了!!

网友A:
Setup > User Preferences 出现窗体,在左边的Categories 中选择Ui,然后打勾no_dragpopup右边的方框,点击OK 完成.allegro.ilinit文件中增加:procedure(stroke_fix_163(t_open)
   axlShell("strokefile allegro")
   axlMsgPut("Strokes now enabled in Allegro 16.3 base release")
)
axlTriggerSet('open 'stroke_fix_163)

网友(2013-04-03):
小伙,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6-06-14):
引用 网友A:
Setup > User Preferences 出现窗体,在左边的Categories 中选择Ui,然后打勾no_dragpopup右边的方框,点击 ...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allegro .ilinit文件也改了,user preferences也设置了,但是还是加载不了,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