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有关DQ_HALF_ODT50和DQ_FULL_ODT50的区别?

楼主(2012-12-24):
现在做DDR2的仿真,遇到一个问题,IBSI模型中有很多标准,例如,数据管脚就有DQ_HALF_ODT50_667、DQ_FULL_ODT50_667等等,我想请教一下,“HALF”、“FULL”有什么区别?在什么场合使用呢,谢谢!

网友:
请把IBIS文件上传上来看看,大家分析。667MHz下的两种模式

网友:
“HALF”、“FULL”有什么区别?
半驱动及全驱动输出,HALF 输出阻抗较大,FULL输出阻抗较小,搭配你的PCB 阻抗设计,以终端信号振幅足够大,信号反射最小为原则。

网友A:
驱动电流的大小区别,
如果你的负载多的话,可以使用FULL,
少的话使用HALF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电流的大小区别,  如果你的负载多的话,可以使用FULL,  少的话使用HALF

DQ_FULL_ODT和DQ_HALF_ODT是DDR2的IO模型,怎么谈到负载的问题了呢?DDR2是控制器的负载啊,在写操作是时,控制器发送数据,DDR2接收数据,这时DDR2的数据总线的IO模型用带ODT的;在读数据时,DDR2发送数据,IO模型不要带ODT的。这样的话,您说的就不对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DQ_FULL_ODT和DQ_HALF_ODT是DDR2的IO模型,怎么谈到负载的问题了呢?DDR2是控制器的负载啊,在写操作是时 ...

不好意思,看错了!你说的对的。

一般的DDR2 DRVIE model DQ_HALF  & DQ_FULL,   DDR2 RECRIVE是 DQ_ODT75  or DQ_ODT150, or DQ_ODT50.
你说的那个有点奇怪。
要不告诉我们DDR2型号,我们去下载看看。
一般IBIS文件里会对模型做简单说明的,你找找。

网友B:
    那家的,把模型传上来,分析一下。

网友C:
    hello
    ODT是作为数据信号的端接匹配,通常情况下会按照端接阻抗的大小进行区分,不会进行HALF.FULL的区分。
    HAFL.FULL的区分一般情况下是作为发送端进行区分的,就像3楼兄弟说的那样~

如果这个model是I/O就能说通了,即作为接收端口时是用ODT模式,作为发送端口时使用FALF.FULL模式进行区分。可以利用两个model做个简单的替换实验就能知道是不是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ello
ODT是作为数据信号的端接匹配,通常情况下会按照端接阻抗的大小进行区分,不会进行HALF.FULL的区分。 ...

    就像你说的DQ*是DDR2的数据总线是IO,当DDR2作为负载时,ODT功能有效;当DDR2为驱动源时,有HALF和FULL两种模式,不知道这两种模式怎么区分的,我查了下,好像是驱动力的强弱之分,不知道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看错了!你说的对的。

    一般的DDR2 DRVIE model DQ_HALF  & DQ_FULL,   DDR2 RECRIVE是 DQ ...

    是美光的,MT47H64M16HR-3,顺便问一下,仿真地址和控制的时候,用的是哪一种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家的,把模型传上来,分析一下。

请分析一下!

网友D:
    这里的FULL和HALF就是指的buffer输出时不同的驱动电流强度,和ODT没什么关系,至于如何选择FULL还是HALF得看你DDR驱动对应寄存器的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分析一下!

    如果是hyperlynx的话有个model selector选择你要的模型就可以仿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里的FULL和HALF就是指的buffer输出时不同的驱动电流强度,和ODT没什么关系,至于如何选择FULL还是HALF得看 ...

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