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DR-X的频率的疑问,请问熟悉这一块的人

楼主(2012-12-24):
今天看内存时有些疑惑,内存主频现在的DDR3有1066、1333、1600MHZ甚至高达2400MHZ,而DDR3上采用的 SDRAM的时钟频率显然不会那么高,DDR3-1600内存的SDRAM也就400MHZ的时钟频率。请问内存主频和SDRAM的频率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另外,一些通讯中的速率高达多少Gbps,它不是以时钟作为参考么,比如一些串行收发器的的速率已经大于28Gbps,假设一个时钟周期发送一位数据,那它的时钟得多快才行啊。。。求高人解惑~~~~谢谢~~~

楼主:
请和我同样有疑问的来顶起啊~~~~不介意给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预取架构的数据率是指8个数据线总的吞吐率是吧?并不是每根线能达到1066Mbps的速率。对么?这样算来,1333Mbps的内部时钟频率只需166.625Mhz,对不对?谢谢啊~~

网友B:
DDR的原意就是两倍数据速率的意思,即时钟频率为400M时,数据速率就达到800M了,所以在选取DDR的时候要考虑处理器这边的DDR部分时钟频率,所选取的DDR器件的数据速率一定要高于其时钟频率的两倍并最好留一定的余量!!!以前出现过选取的DDR数据速率相当接近其时钟频率的两倍,就发现有些PCBA板系统有时能正常启动,有时不能正常启动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DDR的原意就是两倍数据速率的意思,即时钟频率为400M时,数据速率就达到800M了,所以在选取DDR的时候要考虑处理 ...

谢谢解释和提醒。那DDR3-1600Mhz内存需要800Mhz的时钟是么?就是控制芯片的CK输出引脚至少需要800Mhz的时钟输出?800Mhz的时钟trace走在PCB上应该会造成各种不稳定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解释和提醒。那DDR3-1600Mhz内存需要800Mhz的时钟是么?就是控制芯片的CK输出引脚至少需要800Mhz的时 ...

DDR3-1600M器件的时钟最好选667M的,留一定余量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DDR3-1600M器件的时钟最好选667M的,留一定余量最好!!!

那这样他不就没法达到1600Mhz的数据传输率了么

网友C:
DDR3-1600的时钟是80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DDR3-1600的时钟是800MHz

可是9#说最好使用667Mhz....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9#说最好使用667Mhz....

我想9#的意思是如果CPU用667MHz时钟来跑,最好选DDR1600(可跑800MHz时钟)的内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9#的意思是如果CPU用667MHz时钟来跑,最好选DDR1600(可跑800MHz时钟)的内存吧。

谢谢~~~这样理解起来就对了

网友:
有些明白了,

楼主:
do not let it vanish

网友(2013-08-06):
串行数据网上搜索一下CDR,时钟是嵌在码流里

网友:
越看越有点糊涂,好像没有特别理解啊。还是希望高手系统的解释一下。

网友:
DDR之类的就是双边沿的,如果是DDR800,那外部时钟应该是400M,2个边沿多传输数据,就是800M
DDR3 1600,外部应该是800M时钟。

其实那个预取,应该是这样吧: 读取一次数据DDR2 一次能读出比如64长度的数据,然后用高速差分时钟双边沿400M发出去,就成了800Mbits/S。
DDR3 一次能读出比如128长度的数据,然后用高速差分时钟双边沿800M发出去,就成了1600Mbits/S。

然后你还要传输下次数据就要重新建立行列信号啊,CAS,RAS之后才能读数据。

所以DDR速度越快,就是他一次读取很长的数据,读取一次长数据后等待时间也会是越来越长,读取完后然后用高速差分时钟发出去。

比如DDR2一次最多能读出512K数据,DDR3能一次最多读取1M数据,然后多是经过高速差分时钟发出去。DDR2 400M时钟发,DDR3 800M时钟发,可以看出来他们发送数据时间是一样的。所以可以说DDR3同样的时间上DDR3能发出多一倍的数据给接收方,抛开读写前的时序,CAS RAS等不算。

网友:
给力的大牛们,让小弟终于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