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移动元件时无法放置???求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2012-12-24):
pads中移动元件时无法放置???关闭在线检查还是不行~~

网友:
是不是把元件锁定了!、

网友:
点击右键-然后点击忽略看看。

网友:
点击元件属性看是不是GLUED前面勾选了,取消勾选

网友:
有没有开有道?如有,关了试试

楼主:
都不是的,好像与电脑装的软件(有道词典)有冲突,卸掉后就好了,谢谢~~

网友(2013-03-01):
金山词霸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