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拼版有做过的么?

楼主(2012-12-24):
mentor拼版有做过的么?看帮助文档没有看懂怎么去操作,求帮助!

网友:
想怎么样拼,你就怎么样画,然后与PCB板厂沟通好就成了.

网友:
好象说过啊,FabLink XE中执行place->design placement,然后选择你要拼版的PCB文件和拼版的一些选项就行了。再一个你说清楚你具体遇到什么问题别人才好有针对性的回答啊,这样笼统的问,想跟你说都不知道从何说起,总不能把那么整个帮助文件都给说一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