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导入板框

楼主(2012-12-24):
求指教 为什么变形了。

网友A:
    ad不能导入cad某些角度的圆弧时会自动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不能导入cad某些角度的圆弧时会自动替换

那我该怎么办呢?在导入到AD中的外形上修改么?

网友:
    个别的在AD里面改改算啦

网友:
    这个直接在AD中微调下,很简单的   旋转角度调小点

网友(点评):
怪?好似99SE到现在各版本都有这个现象,当前的圆弧被镜像了,镜像翻转就正常了。按说这个很好纠正的,altium 为何不修正?奇怪

网友:
你看看尺寸对不对...
    我是用AD9打开并转换的...你的AD10应该能打开的...
我也不知道你们规定的是在keepout层还是机械层做板框...我都coyp了...

网友:
    先导入到99se中,如果不变型直接copy到ad10中。

网友:
    变形是因AD有些不识别,DXF文件,在AUTOCAD中,要把所有对象炸开,成单线条模式,导入一般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
    别走近道,还是标坐标慢慢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