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GreaseWARE/Glocc Time Line功能,快捷键结束指令就会当机

楼主(2012-12-24):
    使用GreaseWARE/Glocc Time Line功能,结束指令一定要使用鼠标右键Done
    无法使用ENV自己设定的快捷键Done,也无法使用鼠标Done。
    只要使用自己设定的快捷键或是鼠标Done,就会当机,无法存盘,只能强制关闭allegro
唯一有反应的只有按鼠标右键的选单。
是哪没破解完全可以教学一下吗? 还是该如何设定-Done-快捷键。
请各位大大能帮帮我!!

网友:
    如果是用破解的 , 哪你勢必要承受這個問題.
誰叫你把程式給破壞了 , 誰也幫不了.
    另外這個程式不是免費的嗎? 為何要破解 , 豈不是自找麻煩.

楼主:
    procomm1722大大~
    你有安装此程序吗?如果有可以帮我试试,使用自己设定的快捷键或是鼠标Done,看看会不会当机

网友:
    你試試將快捷鍵改為 a Down pop done

楼主:
    XYX365大大,
    刚刚试了把ENV改成a Down    pop done,执行快捷键变得没反应了,底下出现E- Command not found: pop done。
看来是不行的,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XYX365大大,
    刚刚试了把ENV改成a Down    pop done,执行快捷键变得没反应了,底下出现E- Command not f ...

    alias Down pop - Done -

网友:
    這之程式我用很久了 , 未曾有過問題.
    反倒是您要考慮 , 是否有可能是其他的 skill 跟他發生衝突.

楼主:
    XYX365大大,
    改成alias Down pop – Done- 试过后OK,这功能就等于设定-Done-快捷键
其他的部分,还是一样的情形,我在试试看procomm1722大大  说的
,把其他的 skill 关掉看看,
谢谢^^

楼主:
    procomm1722大大 ,
我在试试看,关掉其他的skill,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