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对总电源影响疑问

楼主(2012-12-24):
CPU接的是PMIC,PMIC有一路LDO,输出一路1.8V. 此路电压给I2C做上拉电压。发现I2C的上拉电阻比较小的时候,譬如2K,发现LDO的输出就被拉低了。必须将输入升到5V才带的动。起初是3.6V。LDO带负载能力50mA,LDO有这么脆弱吗。呵呵
还有另外一个相关现象,此时1.8V的LDO调好了,上拉4.7K,开始调别的部分,有一个2.5V的LDO。接上,发现1.8V的LDO又不输出了,2.5V LDO与1.8V LDO有共同的输入稳压电源。此时将I2C上拉10K又正常了。
大家帮忙解释下。
谢谢罗。

网友(点评):
能貼上 LDO 芯片資料或這部份的線路圖嗎?

网友A:
I2C 的上拉电阻跟 I2C 速度以及工耗都有關係,不要隨便用的太小,一般使用值約 4.7K 到 47K 最多人使用,我看過的大部分的設計不是 4.7K 就是 10K 。

"必须将输入升到5V才带的动。起初是3.6V。LDO带负载能力50mA,LDO有这么脆弱吗。"  ===>   LDO 除了看负载能力之外,也要看 DROP 電壓條件,也就是當 LDO 穩定輸出某一個穩定的電流時候,至少輸入要多少電壓。如果這輸入電壓達不到這條件,LDO 根本是穩不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I2C 的上拉电阻跟 I2C 速度以及工耗都有關係,不要隨便用的太小,一般使用值約 4.7K 到 47K 最多人使用,我 ...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C 的上拉电阻跟 I2C 速度以及工耗都有關係,不要隨便用的太小,一般使用值約 4.7K 到 47K 最多人使用,我 ...

LDO是3.6V输入1.8V输出,最小的drop电压为0.3V,感觉应该不会是电压太低的原因。

网友(2013-02-18):
是不是ldo的带负载能力不够导致?

网友:
换个带负载能力大的LDO试试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2C 的上拉电阻跟 I2C 速度以及工耗都有關係,不要隨便用的太小,一般使用值約 4.7K 到 47K 最多人使用,我 ...

I2C我也比较糊涂,看过很多都是4.7K或者10K,但是最近看到TI的一个核心板,他的I2C上拉只有1.5K,如图 。。。。有点搞不懂。上拉电阻的大小我觉得应该和上拉电压有关系。像本帖楼主的上拉只有1.8V,那用2K足够了啊,为什么会被拉低呢?是不是PMIC提供的功率不够啊?

网友:
请问你的PMIC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2C我也比较糊涂,看过很多都是4.7K或者10K,但是最近看到TI的一个核心板,他的I2C上拉只有1.5K,如图。。 ...

上拉电阻大小會影響電流大小,而上拉電流大小對於 I2C 上的 HOST 和 DEVICE 的內部電容效應會造成上升沿變化。上拉电阻愈小、電流越大、上升沿越陡直、所以 CLOCK 速度可以更快。

你說的 TI 的一个核心板,他的 I2C上拉只有1.5K, 可能是 CLOCK 大於 1MHz,所以上拉电阻才會如此的小。其他一般 I2C 的 CLOCK 最快只有 400KHz,所以大部分的設計不是 4.7K 就是 10K 。

不知道你是用 TI 哪個系列 CPU 或是單晶片? 如果你有 TI 的 DM 和 TRM,或許你可能會看見其中的一段話 "new value is 1.46 k to 7.4 k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拉电阻大小會影響電流大小,而上拉電流大小對於 I2C 上的 HOST 和 DEVICE 的內部電容效應會造成上升沿變 ...

原来如此,我得消化一下……我用的CPU是TI的AM3359。

网友:
引用 网友B:
I2C我也比较糊涂,看过很多都是4.7K或者10K,但是最近看到TI的一个核心板,他的I2C上拉只有1.5K,如图。。 ...

TI 的 CPU 和 PMIC 的 I2C 的 CLOCK 速度有 Standard mode (100 kbps)、Fast mode (400 kbps)、High-speed mode (3.4 Mbps)。針對 High-speed mode 所以上拉電阻才需要到 1.5K。

其他廠商 I2C 元件,只有支援 Standard mode (100 kbps)、Fast mode (400 kbps)。沒有 High-speed mode (3.4 Mbps)。

仿真的杰克,牛逼啊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版主说的好啊。。。

网友(2013-06-10):
引用 楼主:
LDO是3.6V输入1.8V输出,最小的drop电压为0.3V,感觉应该不会是电压太低的原因。

  • 有的 LDO Dropout Voltage 標示不是在滿載(Full Load)的狀況下。
  • 如果壓差較大、溫度升高,所需的 Dropout Votage 也會提高。

楼主:
AM3359+TPS65910
项目换平台了,建议只要有接受卫星信号的产品都不要用这个平台,CPU本身有干扰,还有,这颗MPU没有FIQ

网友:
学习了,二楼的讲解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