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母引线问题

楼主(2012-12-24):
最近手上有块开发板,其接口是80pin的双排母,自己想做块板,将80pin的管脚都引出来进行连接,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但两板子不能对接,只能用引线的方法)谢谢。

网友A:
这个就用引线连接就可以了。或者你把两片板子合并成一个板子。自己重新布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用引线连接就可以了。或者你把两片板子合并成一个板子。自己重新布线了。

谢谢,因为是开发板,所以不会重新布开发板。你说的连线指什么样的?我排插是双列1.27mm-80pin的,可能这样的连线不太好找。现在初步想是再做个小板,把接插件转换为2.54mm的,这样做排线也容易。不知道各位高手有更好的想法没,非常谢谢!

网友:
做一个转接板 用来接口转换 另外两个板子都能插在该板子上进行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