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请教一下主动元件的输出阻抗怎么测?

楼主(2012-12-25):
很多时候,需要在PA和天线之间进行阻抗匹配。

天线的输入阻抗可以用网分来测出来,但是PA的输出阻抗怎么测呢?

一直困扰,请版主解惑。 谢谢!

网友:
这个貌似网分也可以的测到的,然后进行匹配“向前看,向后退”

楼主:
能不能详细说说?
网分通常是输出一个频率,不明白怎么测

网友:
PA的阻抗也用网分测,输出太大就用衰减器。

网友:
PA也可以测阻抗。
一般PA后都匹配到50ohm。

楼主:
呵,各位都是点到即止啊。
我的理解,是不是像下图所示,测其S11,S2

若如此,则 将S11匹配好之后,S22应该也会跟着改变的。

网友(2015-11-09):
我的 VNA 承受不了 PA 的输出功率!加衰减误差变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