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开关叫什么?

楼主(2012-12-25):
各位 哪位知道这种开关叫什么?
怎么工作 有datasheet么?

它有7个脚 向左向右可以旋转  中间也可以按下。 各位有用到过的么?

急救

网友A:
看起來有點像數碼相機的旋轉開關。

网友B:
这个是带按键的双向编码器,我用过ALPS的,你可以在其官网上下载datasheet看看,链接如下http://www.alps.com/products/Web ... EC11/EC11_list.html

网友(点评):
楼上的是国米的球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带按键的双向编码器,我用过ALPS的,你可以在其官网上下载datasheet看看,链接如下http://www.alps.c ...

算是吧,以前学校里几乎每场都看,现在上班了很少看了,只是到比赛日还是很关心国米的赛况,一上网还是忍不住关注国米的动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带按键的双向编码器,我用过ALPS的,你可以在其官网上下载datasheet看看,链接如下http://www.alps.c ...

其实我也差不多找到这里了  只是不知道叫什么型号 怎么工作 也找到了这个公司

网友C:
LZ可否拍张管脚的图?
看样子是旋转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可否拍张管脚的图?
看样子是旋转编码器

是增强式编码器 但是我不知道他怎么工作 以及它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带按键的双向编码器,我用过ALPS的,你可以在其官网上下载datasheet看看,链接如下http://www.alps.c ...

能否提供该处电路 以及你用过的IC的datasheet  我想知道引脚定义 工作原理 典型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有點像數碼相機的旋轉開關。

增强式编码器  名字已经搞清楚了 但是不知道怎么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增强式编码器 但是我不知道他怎么工作 以及它怎么接

若是旋转编码器,以前用过
通过不同的输出码字,可以区分出左旋/右旋,以及记录旋转圈数
中间一个应该是做按钮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是旋转编码器,以前用过
通过不同的输出码字,可以区分出左旋/右旋,以及记录旋转圈数
中间一个应该是 ...

是的 怎么接法? 工作原理 典型应用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增强式编码器  名字已经搞清楚了 但是不知道怎么接

假設正轉的時候,AB輸出的方向是紅色,每轉一格便會產生 1、2、3、4 的波形。反轉的時候,B 輸出的方向是藍色,每轉一格便會產生 4、3、2、1 的波形。參考 SW1 圖片。假設不動的時候會停在 1 或是 3 其中一個(看你的接線和開關的特性)。

接線可以參考 SW2圖片。 A 接到 CPU (或單晶片)的 INT,B 接到 CPU (或單晶片)的輸入端。A 當產生正沿的時候(就是有箭頭的地方)產生中斷,去看 B 的輸入是高電平或是低電平,就可以知道是正轉或是反轉,有幾個 INT 就是被旋轉的幾步(或是格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設正轉的時候,AB輸出的方向是紅色,每轉一格便會產生 1、2、3、4 的波形。反轉的時候,B 輸出的方向 ...

求哥们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