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xDesigner如何输出allegro的net list?

楼主(2012-12-25):
请教DxDesigner如何输出allegro的net list?
谢谢。

网友:
直接导出就可以了呀,里面有ALLEGRO的网表输出的,是TEL后缀的

楼主:
我输出的netlsit内容很少,有很多信息没有,请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呢?
$PACKAGES

! '' ;  ?

$A_PROPERTIES

'PKG_TYPE' '0402'; ?
'VALUE' '50'; ?

$NETS

$PINS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输出的netlsit内容很少,有很多信息没有,请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呢?
$PACKAGES

哈,这是PCBBBS PROTEL版的版主摸,,,

楼主:
是啊,小的不才,刚刚开始学dxdesinger,还望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输出的netlsit内容很少,有很多信息没有,请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呢?
$PACKAGES

输出少什么信息,不会吧。我测试过用DX输出allegro的网表。用allegro导入没有任何问题。
测试如下。

网友:
那样DxDesigner怎样和allegro交互布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少什么信息,不会吧。我测试过用DX输出allegro的网表。用allegro导入没有任何问题。
测试如下。
 ...

交互方面可以么?

网友:
应该要写个什么脚本程序吧,华为就是用DxD做SCH Allegro做PCB的

楼主:
需要配置什么脚本文件吗?

网友B:
这个问题我曾经花了几天时间研究,可以用了。最好用create netlist ,这个还可以检查原路图的一些问题,比如没有添加pkg_type。用export没这么多意提示,要是缺失属性导入到allegro会有问题

楼主:
楼上哥们能详细介绍下方法吗?

网友(2014-01-22):
没有哥们分享啊,哎.........

网友C(2015-03-12):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曾经花了几天时间研究,可以用了。最好用create netlist ,这个还可以检查原路图的一些问题,比 ...

这位大哥。能详细介绍下吗。怎样使用DXDESIGNER 的原理图和allegro配。

网友:
现在设计电路少了,不太常过来了。
不知道大家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因为我对allegro不熟,以前用mentor cdb流程比较多,后来因为需要,将 dx 添加属性,走了网表流程到allegro下。当时用的版本是ee2005.
需要在原理图符号中具有device,part,ref des,pkg_type 4个属性(level有书写也需要,实际测试貌似可以不用),就可以生成网表导入到allegro,导出时尽量用pcb interface(tools菜单),不容易出问题。
另:刚刚在ee vx.1与spb 16.6测试,成功,只不过2007后mentor恢复了使用part number而非device作为器件的主要标识符,但若走该流程,device看来还得添上。至少vx.1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位大哥。能详细介绍下吗。怎样使用DXDESIGNER 的原理图和allegro配。

看下下面我的回复是否可解决您的问题

网友(2015-10-16):
我没有所谓的"Dx to Allegro Op SW"来霉素设计转化为Allegro网络表的特别许可证。请帮助,让我知道有没有什么技巧或任何其他方式来从DxDesigner中快板的网表

网友(2018-02-17):
出allegro的net list?

网友(2020-04-23):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曾经花了几天时间研究,可以用了。最好用create netlist ,这个还可以检查原路图的一些问题,比 ...

大哥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网友(2023-02-07):
还有详细的DX到allgeor的教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