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的allegro连不起来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12-25):
怎么样就是连接不起来,是不是哪里没有设置好,哪们高手知道?

网友:
重新生成网表,重新导入网表,假如还是不行,就把原理图和PCB都另存一个路径,重复生成网表导入网表,保证可以交叉起来

网友:
导第一方网表

楼主:
不行呀,同志们,不知道是不是装的有问题,从我装这个开始就没连上过

网友:
你说的连接是不是导入不了网路表格呀?

楼主:
能导网表,是点原理图里的元件,PCB里没反应

楼主:
连起来的话布局就方便很多

网友:
看一下原理图中有没有设置与PCB相连  ,在options----preferences----miscellaneous---intertool communication 把它下的勾上,试试

网友:
关联的话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1、你导入的是第一方网表
2、勾选原理图中的options----preferences----miscellaneous---intertool communication 选项

网友:
原理图名字不要带空格或者点,中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