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求助:allegro 导入 siwave 后,层没有网络,请问为什么?

楼主(2012-12-25):
  我用的是allegro 16.3, 导入siwaave5.0, 没有报任何错,本来要在s参数, 放置add port to geometry,
在GND和VCC层的net是空的,请问各位大侠,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让net显示出来了?

网友:
VCC和GND层没有NET哦。net是通过via和VCC、GND连接的。

网友:
如果你在PCB中定义好了层的网络,导入Siwave也会有的。

楼主:
   非常谢谢各位

  经过折腾,我知道原因了

  我把port放在通孔上了,如果不放在通孔上,信号线下的参考层的net就能看见。

  如果这样,我就有另外的疑问,如果要看USB的s参数,如果把port放在usb的连接器,DM和DP就没有参考层的网络,大家都是放在过孔外的吗?

网友A:
DM和DP都参考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和DP都参考地就行了。

是都可以参考地,但是如果把port(我用的port to geometry) 放到USB connetor 的DM DP上, 对应的参考层GND的net是NC的,如果放在connector的外面, GND的net就能显示。usb connetor的dm pin和 dp pin都是通孔。如果不是通孔就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A:
把siw文件发出来吧,下班回宿舍我加port给你看。再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siw文件发出来吧,下班回宿舍我加port给你看。再上传。

非常谢谢

附件是我用的usb的siw文件,我把port放在usb口就没有参考面

网友A:
你自己有参考平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有参考平面了。

是有参考面了,你看我把port不是放在过孔上的呀!
如果放在过孔上就没有参考面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有参考面了,你看我把port不是放在过孔上的呀!
如果放在过孔上就没有参考面呀

孔是通孔,当然不能放在上面啦。要放在走线的末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