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entor expedition pcb中如何利用另一个项目的pcb

楼主(2012-12-25):
       具体情况如下:我现在要画的这块pcb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元件以及走线与已经画好的一块pcb一样,但是原理图不是在之前那个项目的文件上修改的,请问有哪位实际处理过这种情况?
       我现在的想法是直接用已经画好的这块pcb的pcb文件夹直接替换新的这个项目下面的pcb文件夹,不知这样操作是否可行,database会不会出现问题,导致文件打不开?
       同事教给我的做法是从已经画好的pcb中输出元器件的坐标文件,去掉不一样的元件后,然后倒入到新的pcb中,这样文件的位置倒是能够和原来一样,但是所有的网络都要重新走线,网络很多,实在比较费时费力。我在想象mentor这样强大的软件,总不至于要用户如此操作吧?象这种在别的项目的pcb上修改的情况很多,也是正常现象,于情于理应该有简便的方法。希望有经验的大虾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
用电路复制功能 Edit-〉Circuit Move and Copy 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谢谢!终于有人回复了,明天一上班我就试一试是不是可以将原来那块PCB的走线copy到现在这块PCB,但是网络名字有的不一样,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这个软件太脆弱,database经常不问题,导致文件打不开,悲摧啊

楼主:
直接用已经画好的这块pcb的pcb文件夹直接替换新的这个项目下面的pcb文件夹,不知这样操作是否可行,database会不会出现问题,导致文件打不开?有没有人这样操作过?大家用这个软件遇到类似的问题都是怎么操作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用已经画好的这块pcb的pcb文件夹直接替换新的这个项目下面的pcb文件夹,不知这样操作是否可行,databas ...

2楼已经说得了呀,
既然3分2是跟那个项目一样,做新项目时,DX复制原来的项目DX,再加上你要的部分原理图。
做PCB时,直接复制原来的项目的PCB过来,再设计新加部分就可以了。

楼主:
可能我没说清楚,这两个项目是同时进行的,原理图已经分开画好了CES也设好了,当然现在重新按照5楼说的那样重新修改原理图当然没问题,但是这也是重复劳动啊!现在不想再去重新修改原理图和CES,想直接在原来项目的PCB上修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我没说清楚,这两个项目是同时进行的,原理图已经分开画好了CES也设好了,当然现在重新按照5楼说的那样 ...

怎么是重复劳动呢,将现在项目的DX打开后,复制一下之前的原理图部分过来,至于PCB,也是一样道理,复制过来就可以了。

楼主:
li_suny 和xiesonny 说的对,用edit \Circuit Move&Copy可以解决不同项目的pcb文件的一致的问题,谢谢两位大虾!这个论坛真不错啊!

网友:
怎么用Edit- copy circuit啊,先选什么啊

楼主:
因为当时相同的元件坐标已经一样了,所以我只是选了所有的trace和via。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在route mode下选中需要被copy的trace和via;
2.选择edit-circuit move©
3.在弹出的selection filter 中选择trace&via,then close

楼主(2013-08-01):
直接用已经画好的这块pcb的pcb文件夹直接替换新的这个项目下面的pcb文件夹是可行的,最近刚刚用这种方法成功完成一个项目,大家可以尝试一下,省时省力,有益健康

网友A:
请问怎么样把一个PCB项目A已经做了一个模块放到另一个PCBB项目中去?(注:包括布局和布线,只要其中一个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怎么样把一个PCB项目A已经做了一个模块放到另一个PCBB项目中去?(注:包括布局和布线,只要其中一个模 ...

你好!我目前的工作中没有遇到一个PCB项目要用另一个项目的模块的情况,只是遇到我在第一个贴子中遇到的情况,建议你用Edit>Circuit Move &Copy 功能试试看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具体怎么操作,论坛中有视频文件。希望对你有帮助。https://www.eda365.com/thread-3894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