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两种去耦电容连接方式哪种更好?

楼主(2012-12-25):
器件是通孔,四层板,去耦电容放在底层,大家讨论下哪种连接方式更好。。。

网友:
2 最好, 耦合路径最短

网友A:
相比之下第二种好,但是第二种存在工艺问题,你的过孔和焊管太近了

网友B:
标示出需去耦点管脚在什么地方才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示出需去耦点管脚在什么地方才好判断

就是旁边那电源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比之下第二种好,但是第二种存在工艺问题,你的过孔和焊管太近了

你说的是可能容易造成虚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可能容易造成虚焊??

是的,如果是研发就没关系,如果是量产,就不要这样

网友:
是不是把那个电源管脚直接和电容连起来,然再经过电容以后在给电源供电会好点啊!

网友C:
    路径是第二种好,但看看请注意到引到IC脚的电源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路径是第二种好,但看看请注意到引到IC脚的电源处

    你这是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呵呵,再请教个问题,我想在电路板上增加点功能,但我以前板子都布好线了,我只是想增加点内容而又不想再改以前布好线的部分,怎么操作呢?

网友:
    电源管脚是红色的还是绿色的 , 那个大的via 是什么网络?  说清楚我们才好回复

网友:
    原则是电容放得尽量靠近电源管脚,并要求引线尽量短,回路要小。
    钽电容,有一种处理方式是把VIA散在两个PIN之间。

网友:
    个人感觉第一种滤波效果比第二种好,但第二种回流路径却是最短的,期待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