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net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2-12-25):
    一般在画ddr地址、数据线的时候,两个芯片之间会用排阻连接起来,在设置等长的时候要将排阻两边的网络合并成一个网络。该如何合并?

楼主:
此楼自己先占!

网友:
排阻赋模型,识别成XNET

楼主:
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
设下模型就好了,加我QQ教你739537967

网友:
你自己对排阻创建个Espice模型就行了。。。

网友A:
这是我自己学allegro16.5以DSP6713工程为练习对象时整理的笔记,里面的步骤很清晰,还有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自己学allegro16.5以DSP6713工程为练习对象时整理的笔记,里面的步骤很清晰,还有截图。

谢谢啦,下载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