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PADS的几个问题请教大牛们

楼主(2012-12-25):
1.在内电层spit/mix的铺铜间距是怎么设置的,是在规则设置里copper与copper距离?还是option当中的 mix/spit下Auto seperate设置?为什么我感觉两个都没有效果?间距还是没有变?
2.为什么我的电源通过过孔接到内电层,怎么还有飞线?
3.在原理图中,我有芯片的引脚没有确定连接到另一个芯片的哪个引脚上,所以只画了一个off-page,在ECO到PCB当中时,提示Net ***has less than two pins in PCB net list file.在PCB中不能显示该网络?可不可以设置将能将这些网络也ECO到PCB当中去?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从不使用split/mix层的人路过回答:

1.在内电层spit/mix的铺铜间距是怎么设置的,是在规则设置里copper与copper距离?还是option当中的 mix/spit下Auto seperate设置?为什么我感觉两个都没有效果?间距还是没有变?

Q1,将内层的属性改为no plane,在规则设置里copper与copper的距离设置好就可以搞定。

2.为什么我的电源通过过孔接到内电层,怎么还有飞线?

Q2,无图(PCB)无真相。只要DRC验证无开路,电源灌铜通道无瓶颈,就可以忽略。

3.在原理图中,我有芯片的引脚没有确定连接到另一个芯片的哪个引脚上,所以只画了一个off-page,在ECO到PCB当中时,提示Net ***has less than two pins in PCB net list file.在PCB中不能显示该网络?可不可以设置将能将这些网络也ECO到PCB当中去?7

Q3,PADS不允许存在单接的网络,如果你想引出来,建议你在单接网络上添加一个测试点器件。

网友:
还是jimmy比较积极。。。。

网友:
    allegro那,要是有个像JIMMY的版主就好了。。

网友:
    期待jimmy在广州搞培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不使用split/mix层的人路过回答:

    非常感谢!!我还想问一下,想问一下,你们一般用PADS画图时一般开不开DRC,我感觉开了好多线都走不好,不开的话,有时候和其他线靠太近违反了规则。

网友(点评):
在layout 中走线从来不开,在router有时开有时不开。可以利用格点来进行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