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return loss 请教

楼主(2012-12-25):
各位前辈们,小弟是作高频产品的,目前作的频率范围是0~3GHz,
若return loss的值,没有过的话,是不是只有PCB改 layout才有办法解决,
还是说可以调整输入零件的阻抗呢?

网友:
你得清楚return loss指哪一段的,信道上的回损还是其他地方的,弄清楚了才能对症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