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capture库的疑惑,求解答!!!!

楼主(2012-12-25):
我一直不太明白orcad capture的库是如何管理的?我主要是做PCB的layout工作,一般原理图给我,我也不要画符号封装,直接画PCB的封装就可以,也从来没有维护过原理图的符号库,不同原理图上的符号可以相互复制,我想请教的是,我都没有建立符号库,为什么可以在不同的原理图中进行复制呢?没一张图纸都有它的design 库,但是所指向的路径一定是应该是这个期间最原始的指向,因为现在想用capture cis来进行库的管理,但是如何来转我还是弄不清,求教各位高手帮忙答疑,谢谢!!

网友:
将你遇到的所有的器件封装做成数据库,这样方便管理,至于如何操作,论坛中有相应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