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电路内元件作用

楼主(2012-12-25):
求助一电路内元件D8,D9作用,

网友:
D8,D9是防止反向的  不知道对不?

网友:
    个人愚见:D8和D9是防止反向回流,起保护作用的
还请高人来解析

网友:
    有保护的作用,但是从电压大小的角度来分析应该还是有其它的作用的。Q5的基极电压是多大?分析一下

网友:
    图上不是标明了delay了?
    就是延时啊。输出电压LED受delay控制,加5V是不让3.7V电压马上输出

网友:
    楼上正解。
    这里设计者可能需要一个"LED"的延时工作,故在“Q5”的“B”极增加“D8”来钳制电压,而“D8”下方又有一个电阻拉低来保证'Q5'能够正常的工作;为保证“B”极电压不被始终拉低,故在增加"D8"来给“5V”一个缓冲,从而保证"B"极电压有高低电平切换。
欢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