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电路内元件作用

楼主(2012-12-25):
求助一电路内元件D8,D9作用

网友A:
主要起隔離作用,當D9正極有5V時,Q5因基極高電平而不導通,5V也不會串到DELAY網絡上面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起隔離作用,當D9正極有5V時,Q5因基極高電平而不導通,5V也不會串到DELAY網絡上面去

5V一直有电平呀,您说的不太对吧,求解

网友:
应该是 D8,D9过电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