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路求解

楼主(2012-12-26):
下圖是一個霧化器原理,震蕩電路是怎麼樣工作的,求解,謝謝!看不清請看附件

网友A:
期待高手分析 D1的方向是不是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高手分析 D1的方向是不是接反了?

D1没有反的

网友A:
晶体三极管Q1和电容器C6、C8/C8_1等构成电容三点式振荡器电路。C6和电感L3等效并联的谐振频率比工作频率低,其作用是决定工作振荡器的振荡幅度;C6 和电感L2等效串联的谐振频率比工作频率高,其作用是决定工作振荡器的反馈量,以保证振荡器起振和维持电路的可靠振荡。压电陶瓷片Y1具有很大的等效电感,它除决定电路的工作频率外,同时又是雾化器的工作负载。若更换压电陶瓷片Y1,无需调整电路其他参数,其振荡器频率也能自动跟踪新的压电陶瓷片的频率而工作.

网友:
有人帮忙分析下控制电路么

网友:
D2起么作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体三极管Q1和电容器C6、C8/C8_1等构成电容三点式振荡器电路。C6和电感L3等效并联的谐振频率比工作频率低, ...

能具体说说Q1是怎么样工作的吗,非常感谢!

网友:
看下Q1的datasheet吧

楼主:
希望哪位大神解释下电路中各个元器件的作用,整个电路的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