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allegro_大鼠标模式下的拖影问题

楼主(2012-12-26):
如何解决allegro_大鼠标模式下的拖影问题   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文档  有需要的可以看下

网友A:
    这个在哪里设置呀 大侠 我这个问题困扰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哪里设置呀 大侠 我这个问题困扰很久了

    看PDF文档

楼主:
    修改位置 找到 C:\Cadence\SPB_16.5\share\pcb\text目录下的env文件  打开文件把set infinite_cursor_bug_nt  粘贴到里面保存,如果还不行的话,把软件关掉再开,应该就OK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修改位置 找到 C:\Cadence\SPB_16.5\share\pcb\text目录下的env文件  打开文件把set infinite_cursor_bug_n ...

    现在用16。6的如果在ENV里加了这一句,那么点TEXT EDIT图标时十字标不能移动,只能靠左边,关掉OPENGL就可以,请问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用16。6的如果在ENV里加了这一句,那么点TEXT EDIT图标时十字标不能移动,只能靠左边,关掉OPENGL就可 ...

    16.6有这个开头项的。不必要加这句。直接勾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6.6有这个开头项的。不必要加这句。直接勾上就行了

勾选的也不行,搞不懂了。谢谢。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只会在笔记本上遇到,在台式电脑上我暂时是没有遇到过!

网友:
    WIN7 64BIT 旗舰版 T61P 勾选后,一切正常。倒是有几个功能,因为LICESEN的原因而无效。

网友(2016-07-04):
    请问下楼主 allegro怎么把鼠标设置成大十字模式

网友(2020-05-11):
    好东东。实用。这个要顶

网友(2020-09-22):
    正需要这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