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个图,求拍砖!求指教求指点!!!

楼主(2012-12-26):
晒个图,求拍砖!求指教求指点!!!

网友:
电源走线太细了,地孔太少了

楼主:
谢谢wanglan 大侠,信号线走线用的是6mil ,是有点细了;地孔加多了后如下图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电源处理有问题:5V/3.3V输出才那么细一根线,12V是不输入?也是一根很细的线,最好直接铺铜,上个PCB、SCH文件才能发现问题

楼主:
5V用了12mil ; 12V用了16mil  确实是太细了,有空我再把电源线重新布一次,用20mil 。

网友(2013-03-04):
电源线根据流过电流的多少来计算,应该尽可能粗些。

网友:
网口没挖空,应该走差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