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constraint read-only

楼主(2012-12-26):
哪位大大知道CMGR里面进行设置时提示read-only,无法进行修改,如何解决?看其它资料说导出constraint文件并修改,但我不知道如何将修改后的dcf文件导入进brd啊

网友A:
在physicical  constraint set  --all layers里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hysicical  constraint set  --all layers里改

不对吧,我说过了错误是**is read-only.无法做任何修改。能说的具体点嘛?

网友:
    只能read-only 说明你软件在执行另外一种命令可以done掉后便可以修改,还有另外种可能是ls已经分版出去不能change construction,合板之后再 修改,

网友(2021-06-30):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