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SI工程师和Layout工程师等同吗

楼主(2012-12-26):
SI工程师和Layout工程师等同吗 会layout的都会信号完整性分析吗 layout的约束规则应该不是凭经验来设置的吧

网友:
不等同。但设计目标相同,
layout关注:建库,布局,布线,规则设定,可制造性DFM检查,
SI关注:层叠,拓扑,信号质量,规则提取,仿真和验证测试。
可以会一种,如果2种都会,可以是高级ECAD/SI工程师

网友(2013-03-07):
楼上正解

网友A(2013-04-28):
layout的一般不会SI,layout设计自然靠经验,当然如果有SI工程师帮忙,那可就不一样了,如果两个都会那就是神,真的大神

网友:
两个都会是神???这个夸张了点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layout的一般不会SI,layout设计自然靠经验,当然如果有SI工程师帮忙,那可就不一样了,如果两个都会那就是 ...

真想变成两个都会的杂家。

网友(2014-03-29):
两个都会的不是杂家,也不是神,一般人而已

网友:
楼上是高手。求入门

网友:
    关注领域不同 目的相同 都是做好产品支撑

网友:
    估计以后趋势就是要两个都会

网友:
如果做高端产品,必须要关注信号完整性,如果速度不高的,就简单多了。。。基本上就是工作量的事情了

网友(2014-05-12):
    如果两个都精通的 是神了

网友:
    说实在,现在真心想回去静下心来,好好画个板子。

网友(2014-12-22):
要是会画PCB板和SI方面的东西,确实挺NB的,布局出来的走线以及器件摆放肯定会注意很多地方,性能肯定比较不错!!

网友:
    哟西哟西,学习了,已经从layout入手!

网友(2015-03-17):
个人表示,两个都会比较NB

网友:
还有,PI,EMC,DFN都要通过layout手段来实现。。所以layout其实。。。。

网友:
    工作上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不喜欢自己正在做的,另一种是羡慕别人正在做的,仅此而已

网友:
    最好是都會 比較好作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