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问下关于LM2904运放这块芯片

楼主(2012-12-26):
这个是2904中的 一个运放,测试的是220V的交流电压,但是在0输入的情况下,为什么会检测到小电压,是不是2904需要调零,VREF为2.495V

网友A:
上面的电路是什么用途啊?这样直接和零线火线接,会不会触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电路是什么用途啊?这样直接和零线火线接,会不会触电啊?

前2个电阻 会触电  后面几个电阻 基本不会,这个是 直接测量220V交流电压 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2个电阻 会触电  后面几个电阻 基本不会,这个是 直接测量220V交流电压 电路

按照你图中的计算公式
当输入为0,即VN-VL=0 ,那么Vo应该等于Vref

网友B:
正如楼上说的一样:
当输入为0时,Vo理论上应该等于Vref;
另外楼主的输入为0是直接将2差分输入端短接还是悬空?如果只是悬空应该还是存在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如楼上说的一样:
当输入为0时,Vo理论上应该等于Vref;
另外楼主的输入为0是直接将2差分输入端短接还是悬 ...

是直接悬空的,确实还是会有问题,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直接悬空的,确实还是会有问题,应该怎么处理呢

将输入端直接悬空其输入状态是不定的,如果你确实要测试输入为0的时候输出端电压有没有偏,你就将两输入端短路后再测;如果短路后输出电压还会出现偏移,则是由于运放电路产生的,所以需要调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