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CB板级方面Mentor Expedition(EE)与Cadence Allegro哪个最好使用,最高效率?

楼主(2012-12-26):
在PCB板级方面mentor Expedition(EE)与cadence allegro哪个最好使用,最高效率?

网友:
真诚地,弱弱地,问下,板级是指神马?
说一下个人感受,
如果不涉及PCB仿真神马的,不管1-10层板,个人觉得EE更好使用以及更有效率。

高端的国内基本是Allegro一统天下了,EE普及太差,貌似美国也不太普及。

网友A:
我自己是用的EE。不过非常羡慕Allegro有很多的资料:比如XILINX的参考设计都是Allegro,各种手机板的设计,电脑主板的大都是。

网友:
真诚地,弱弱地,问下,板级是指神马?
说一下个人感受,
如果不涉及PCB仿真神马的,不管1-10层板,个人觉得EE更好使用以及更有效率。

高端的国内基本是Allegro一统天下了,EE普及太差,貌似美国也不太普及。

EE我觉得 不行

估计太高端 ,用的人少

网友:
    在mentor论坛里你比较,那我肯定选择EE啦。

网友B:
    cadence 原理图一个文件
PCB图也一个文件搞定

mentor是个很大的文件夹!

网友:
引用 网友B:
    cadence 原理图一个文件
    PCB图也一个文件搞定

    这位童鞋说的有道理,哈, EE的原理图与PCB,都是一堆文件的。而ALLEGRO是只有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2019-09-19):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是用的EE。不过非常羡慕Allegro有很多的资料:比如XILINX的参考设计都是Allegro,各种手机板的设计, ...

    厉害厉害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