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用AD10.1327么,进来看下。

楼主(2012-12-26):
用的AD10.1327或是早一点的版本AD10.1182
都会出现内电局不自动避让的情况。
但出GERBER文件查看是正常的。
你们会么?
是我哪里设置错了,还是软件的BUG。AD9.3是正常的。

网友(点评):
指定网络了吗? 图中是不同的网络分块? 如是 怎没颜色区别?

网友:
gerber正好的就好,这个真不知道是不是软件显示问题呢

网友:
因验证网友eng提供下载的资料安装完整性,下载安装最近更新测试 正常。
最新更新1377版本查看自带案例时最新版本显示正常,没有发现您说的这种情况,但您说的这个版本情况未知?
如果您只安装了1181和1327进行操作对比,是您个人的特殊情况 可能性大...

AD9也有很多小问题(多数能规避),一般推荐用它的最后一个不在升级的版本 AD9.4.0.20159 用 (仅个人观点)

可能和个人操作或设置等有关的问题咨询最好编辑一个简单的案例附件发上来咨询。
这种简单的发问 参考  “提问的艺术” 等文章后 或许能 使得提问能得到快速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