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npn型三极管代替pnp型三极管测温度

楼主(2012-12-26):
原理图如图,一个IC芯片,我想用NPN型的三极管代替它上面的PNP型三极管测量单板温度,求大神帮帮忙

网友A:
參考下方圖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下方圖片

thank  you
我刚刚解决了 ,我们老大也同意我的方案
方法和你的方案是一样的

你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下方圖片

版主,救命啊~~现在蛋疼了~~
上次的这个问题认为解决了,后面我为了保险起见又问了下厂商的人,结果是这样的:
Can we just change PNP "2N3906" to NPN type as themral diode?

Marvell> The ASIC can support PNP type thermal diode only.

难道我只能按照demo图一模一样去设计了么?

网友A:
先說三极管测温度的原理,是利用已知的VBE和溫度關係,看目前VBE電壓去得知目前溫度。

通常芯片廠商不希望你去變更設計,因為換了不同的三極管,他們的 VBE vs 溫度 的曲線會有差異,可能需要軟件去糾正。但是芯片廠商不會只為單一客戶去修改軟件,所以只好說不支持其他變更。

看樣子你只有實際去測試才可以知道答案。你可以少量去嘗試更換三极管,看看軟件對有沒有差異?再決定是不是要更換三极管。

网友:
从图上来看我觉得应该可以,你可以将2N3906换成2N3904,最主要的是使两个管子的特性一致,说不定可以解决厂家说不的问题。至少使用二极管测温对我来说,我觉得PNP和NPN都一样,一般都使用硅材料的。

网友:
自己搭个电路一下就试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說三极管测温度的原理,是利用已知的VBE和溫度關係,看目前VBE電壓去得知目前溫度。

通常芯片廠商不希 ...

版主说的有道理

之前我也看了 三极管测温度是利用里面的PN结测量的,我还是先做点测试吧,在决定。估计软件改不了里面的东西。用的这个芯片我们只能配置芯片内部的寄存器,而不能够自己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