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12-12-26):
CPU5V] Global net name not listed in legal_globals
GND] Global net name not listed in legal_globals
请问这两个问题,是不是我哪里没设置好?还是怎么一回事?请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tools->verify...->Rules,找到drc-502这行,在values列中添加CPU5V GND
下面的英文解释说出现在values中才是合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