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中器件移动所导致的问题

楼主(2012-12-2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把与焊盘连接部分的那一小段线删除掉再移动器件试试。

网友:
布局模式下用方向键移动器件,走线设置为gloss on,网格定义为整数,完了之后布线模式下f11整体优化

网友:
place下面有一个移动电路,选中移动应该就不会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