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axlClearSelSet()函数不起作用

楼主(2012-12-27):
    版主好!大家好!

    不知道为何axlClearSelSet()函数不起作用,如下代码:

    procedure( changeOutLineWidth()
           let((lines)
                axlVisibleDesign(nil)
                axlVisibleLayer("BOARD GEOMETRY/OUTLINE" t)
                ;;
                axlClearSelect()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noall" "lines") ?onButtons '("noall" "lines"))
                lines = axlGetSelSet( axlAddSelectAll())
                ;;
                axlDBDeleteProp(lines list("FIXED", t))
                axlChangeWidth(lines, 0.0)
                axlClearSelSet() ;;这行不起作用,运行这个函数,线宽是改好了,但线还是选中装态,这不好。
                t
                )

    但是,运行axlGetSelSetCount()=>0,证明没物体被选中,可是颜色还是选中的那种颜色,给人以为是选中的。

    求指点,谢谢!

网友:
    1. procedure( changeOutLineWidth()
    2.         let((lines)
    3.                 axlVisibleDesign(nil)
    4.                 axlVisibleLayer("BOARD GEOMETRY/OUTLINE" t)
    5.                 ;;
    6.                 axlClearSelSet()
    7.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noall" "lines") ?onButtons '("noall" "lines"))
    8.                 lines = axlGetSelSet( axlAddSelectAll())
    9.                 axlClearSelSet()
    10.                 ;;
    11.                 axlDBDeleteProp(lines list("FIXED", t))
    12.                 axlChangeWidth(lines, 0.0)
    13.                 t
    14.         )
    15. )

网友:
    axlClearSelSet是清空SelSet临时寄存器用的函数,和选中状态没关系吧
    觉得不好看可以刷新一下啊
    axlShell("show element")
    axlShell("cancel")

网友:
    可能是改highlight那个吧,用axlDehighlightObject试试看。

楼主:
    谢谢!
    我试了下,用axlDehighlightObject可以,运行一个axlShell("xxx")命令也可以,因为运行完上面那个函数后,颜色和选中的颜色一样,开始以为是选中状态,用axlGetSelSetCount()查看为0,所以觉的有点奇怪,可能没搞明白,它只是清空临时寄存器用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