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丝印的疑问,求助

楼主(2012-12-27):
我用的16.5版本,调整丝印是在dispaly打开manufacturing-Autosilck_top和bottom,然后点击工具栏的manufacturing-silkscreen,确定后在调整丝印,不知道我的做法对不对,对的话,我想问下,这个丝印跟silkscreen和Assembly的REF有什么联系?

网友:
这个问题要看你的器件封装库是怎么做的。我们只关心输出的器件丝印和器件位号所在Class和Subclass。其它的可以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