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ORM中TRACKBAR的最大值,最小值设置问题

楼主(2012-12-27):
在帮助文档中是这么描述的:

TRACKBAR
Provides a slider bar for setting integer values. The TRACKBAR keyword takes both a width and height and the bar may be either horizontal or vertical.
It is important to set both a minimum and maximum integer value. This can be done from the form file with the MIN and MAX keywords or at run-time by axlFormSetFieldLimits.

可是我试了以上两种方法,无论怎样都不成功,即设置不了上下限。
求帮助!!!

楼主:
顶一下,求帮助啊!

网友A:
没有用过这个控件,帖下代码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过这个控件,帖下代码看看?

其实很简单的一段代码,
testForm是随便建个form,然后里面加个TRACKBAR控件“percentage”
testForm:
FILE_TYPE=FORM_DEFN VERSION=2
FORM
FIXED
PORT 45 15
HEADER "Fill Hatching"
TILE
FIELD percentage
FLOC 5 19
TRACKBAR 30 6
ENDFIELD
ENDTILE
ENDFORM

main中添加:
gForm = axlFormCreate((gensym) testForm '("C" "OUTER") 'testFormAction t)
axlFormSetFieldLimits(gForm "percentage" 50 90)
axlFormDisplay(gForm)

理论上应该就可以了,滑动条的范围应该在50-90之间。
而axlFormGetField(gForm "percentage")的值却仍然是0~100.....

而且,就算在.form中设置成:
FIELD percentage
FLOC 5 19
TRACKBAR 30 6
MIN 50
MAX 90
ENDFIELD

也没用。

网友:
(doubleClick nil type "fixed" objType "form" isValueString nil infos nil form "temp1.form" fields nil isChanged t doneState 0 curValueInt 100 curValue 100 curField "percentage")
这个控件并不显示上限下限数值,curValueInt 100 curValue 100反映当前半分比值,所以可以写三个label显示上下限和当前值(当前值为计算所得)
比如50-90的trackbar,下限50上限90  当前值计算方法为50+0.4*gForm->curValue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