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了Cadence Allegro SPB V16.60补丁Hotfix_SPB16.60.001_wint_1of1后不能用了?

楼主(2012-12-27):
装了cadence allegro SPB V16.60补丁Hotfix_SPB16.60.001_wint_1of1后ALLEGRO不能用了?有知道原因的吗?

楼主:
按rx_78gp02a的安装补丁的方法就解决了。多谢rx_78gp02a。

网友:
是个好办法。

网友A:
安装补丁时要先卸载cadence 然后重新安装 再补丁 然后再破解。
咱是 daoban用户 只能这么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补丁时要先卸载cadence 然后重新安装 再补丁 然后再破解。
咱是 daoban用户 只能这么来

已经解决了,不过你这种方法不行,16.3的可以用这种方法,16.6就不行.引用rx_78gp02a的方法安装就可以了:不少人遇到破解之后安装HOTFIX不能使用、报错的问题,那是因为没有使用正确的安装方法。此方法只适合使用pubkey破解的16.5和16.6用户。
为何使用pubkey破解后的程序打上hotfix补丁再次破解会没法使用,原因不再详述。
安装了cadence软件之后,已经破解好了的童鞋往下看:
首先把spb_166文件夹命名为spb_16.6old(反正和spb_16.6不一样就行了)。)
在cadence目录里面建立一个新的空文件夹命名为spb_16.6,并把spb_16.6old的compnts.dat拷贝到空的spb_16.6中
安装HOTFIX补丁到空的spb_16.6中
复制ToolsPubkey.bat pubkey1.30.exe pubkey 三个文件到spb_16.5\tools中并运行ToolsPubkey.bat
把spb16.6里面的文件全部复制到spb_16.6old替换旧文件
删除spb16.6文件夹并把spb16.6old改回spb16.6
你可以正常使用了!

下次安装补丁只能往新版本装,比如装了hotfix28以后就只能装29而不能装27。新版本的HOTFIX会覆盖之前所有版本补丁所修改过的文件。

网友(2013-02-23):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不过你这种方法不行,16.3的可以用这种方法,16.6就不行.引用rx_78gp02a的方法安装就可以了:不 ...

哎哟  不错  学到了

网友:
是不安装完了再破解呢?

网友:
    先安装在破解

网友(2013-04-03):
    按这种方法我升级成功了,升级到S006了

网友:
    破解方法不正确!

网友(2013-05-15):
    学习了,正发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