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和DDR线阻抗控制问题

楼主(2012-12-27):
我现有4层板的PCB,2.4G和5.8G是在顶层,同时DDR也有在顶层走线和底层走线。DDR线宽是5MIL.
而2.4G和5.8G都是12MIL。而DDR和RF处的线都需要50OHM阻抗控制。像这种情况一般该怎样处理
板厂才能做到呢。

网友:
2.4G和5.8G隔层参考呀

网友A:
应该是DDR隔层参考,那样线就不会太细,粗点加工相对误差小,容易受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DDR隔层参考,那样线就不会太细,粗点加工相对误差小,容易受控。

不会吧??版主。我们公司都是射频线隔层参考的,尽量和焊盘大小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版主。我们公司都是射频线隔层参考的,尽量和焊盘大小差不多

没有统一结论,满足要求都可以。

楼主:
具体是怎么做呢,隔层参考是什么意思。

楼主:
是2.4G和5.8G以电源层为参考吗,将地层挖空吗。

网友:
第1层用第三层做参考平面作为阻抗控制 不一定是GND层 那要看你一开始的叠层拓扑结构是什么 如果你那一层是GND那就是GND 如果是SI 那还得水平与垂直交叉的 这个又不一定的

网友C:
1.DDR的线参考GND02层不变。
2.RF线参考pwr03层,GND02层以三倍线宽挖空处理。
3.RF线最好圆弧走线,同时包地处理,在RF线的两边铜皮边缘处放一些GND过孔。
4.DDR的线不要跨分割,会影响信号质量的。

网友(2013-01-31):
高手多啊!学习了

网友:
RF线参考底层,底层的也参考底层;
DDR线参考GND或PWR层
用SI9000算过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1.DDR的线参考GND02层不变。
2.RF线参考pwr03层,GND02层以三倍线宽挖空处理。
3.RF线最好圆弧走线,同时 ...

赞同

网友(2013-06-18):
引用 网友C:
1.DDR的线参考GND02层不变。
2.RF线参考pwr03层,GND02层以三倍线宽挖空处理。
3.RF线最好圆弧走线,同时 ...

这个很专业

网友:
很简单,DDR走线注重等长,不注重阻抗,RF注重阻抗。

网友(2015-07-28):
RF 隔层参考,发射功率和EVM控制余度会大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