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背光IC SY 7201

楼主(2012-12-27):
此IC如图,调节亮度的LCD-PWM。但是我看别的设计 是用SY7201 的第2 EN PIN调节亮度,
FB PIN用来做电流检测。此两种调节亮度有什么不同呢?谢谢

SY7201 的PWM

SY7201  的PWM

网友:
此芯片引脚有点类似于TPS61165,TPS61165是用EN脚,你具体看看芯片手册

网友:
EN 脚的控制有点像PWM,FB有点像LDO

网友:
好像没太大的区别,用PWM调节EN脚,是通过调节使能的占空比,来调节屏亮度。调节FB脚,是调节Vfb电压,控制电流来调节亮度吧。前一种不是每种芯片都支持的,有些芯片的EN不支持PWM调节。后一种用的器件比较多,成本上会高一点。

网友:
怎么说,很多芯片EN端调节,PWM频率多较低,看到几个恒流的基本多是1K。
对于1K以上,就是用的上面的FB上的PWM,英文叫 Filtered PWM -  Dimming Control
Using Filtered PWM Voltage

网友:
    一样可以的,像上面所说的PWM与LDO关系,主动改变反馈电流同样调节对比度,要是EN脚,只有预先把输输提高,再用PWM来调,且反馈电阻部份则是直接调节输出电压

    注意,反馈电阻部份处加入了一个RC积分电路,把PWM变成DC来调节

楼主:
    哪种会更优呢?

网友:
PWM 加上 RC 使用於 FB 的會比較好。因為 EMI/EMC 的諧波會比較固定和比較小。
PWM 用於 EN , EMI/EMC 的諧波會比較大而且會不固定的到處飄移。

    PWM 用於 EN 的還要看芯片的反應速度夠不夠快(如果有 SOFT START 功能,那就悽慘了),這時候 PWM 的頻率不能太高。

PWM 加上 RC 使用要很麻煩的計算 RC 的值去控制迴授的電壓,而且多出一些RC空間。PWM 用於 EN 就不必計算的 RC的值。

    牛!
    你有 Excel 計算表啊~還不拿出來?^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种会更优呢?

    从效率来讲,PWM调节EN的好,可根据均方根得出!

楼主(2014-04-10):
    从效率来讲,PWM调节EN的好,可根据均方根得出!

楼主:
    怎么设算出来呢

网友:
經驗上是 RC 從 FB 管腳做控制較佳,尤其是 7 吋以上的中、大尺寸液晶面板!

PWM 進 EN 管腳是快速開關背光電源,利用頻率太快眼睛因視覺暫留看不出來。

但是如黃金神犬所言,這種方式產生的電流變化及電壓漣波(Ripple)都較大,產生的切換噪聲(Switching Noise)也較大。

除了干擾(Interference)的問題,還記得前一陣子很多人貼出來,貼片式陶瓷電容(SMD Ceramic Capacitor)會鳴叫的壓電效應嗎?

一语惊醒我,谢谢你了,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6786-1-1.html 地獄18層樓有 TI 芯片資料和EXCEL計算方式。 >_<|||

网友:
    我好像看过你几次发这种,我好像多回答几次这种电路了。

EN控制频率低。

FB 的Filtered pwm 控制频率 可以很高。

    这个电容也不一定 要10uF 0.1uF多事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