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 pcb 5.0和pads9.3差别

楼主(2012-12-27):
现在要退回到power pcb 5.0 ,问下这两软件有什么差别啊

网友:
我07年刚入行的时候用的5。0 那个软件没有鼠标缩放 而且也没有什么仿真软件 260M左右吧 现在都大的上GB了 而且越来越像是ALLEGRO公司的同类产品 大概不加新功能就卖不动了

网友A:
最大的两个差别就是:
1,画灌铜或copper不能一键分配网络
2,不能显示网络名

网友:
5.0 铺铜还不可以按优先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大的两个差别就是:
1,画灌铜或copper不能一键分配网络
2,不能显示网络名

 jimmy,跟你学画板子吧 你带我?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jimmy,跟你学画板子吧 你带我?怎么样

有徒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网友:
我去不了你那,,我在南京,5555555555555555555555

网友:
    按ESC键效果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