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开槽隔离

楼主(2012-12-27):
请问allegro怎么开槽啊

网友:
画到outline那一层就可以了

网友:
LS正解,开槽要注意大小哟,

网友A:
画了outline  铺铜时不会避开, 你们知道怎么让这个凿孔与作为板宽的outline分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了outline  铺铜时不会避开, 你们知道怎么让这个凿孔与作为板宽的outline分离呢?

要画个ROUTE KEEPOUT就行了。。

网友:
    all layers的那一项要选了 如果实在不行可以截图 反正最终效果出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