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router 如何设置走线的时候只推挤走线不推挤过孔

楼主(2012-12-27):
pads router 如何设置走线的时候只推挤走线不推挤过孔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高手们,解答一下啊

网友:
将过孔进行保护

楼主:
只有这个办法么,那我要是tune好的线,也不想推挤,岂不是线也要保护起来

网友:
谁有别的办法吗,除了 将过孔固定起来,是不是有别的设置!

网友:
出来把不想被推挤的东西保护起来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2013-03-01):
对router不熟,帮不上忙。

网友:
右键选择traces/pins后再进行推挤,这样是可以的。

网友:
不想推挤过孔,那只能保护,应该没有什么其它办法了吧

网友:
好像只有这个方法是就方便,快捷的了,

网友:
    是要个过滤器中选择过孔,再保护,应该这样快捷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