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PADS LOGIC如何取消网络标号显示?

楼主(2012-12-27):
双击后那个显示网络标签选项为灰色不可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以直接删除,但是删除后网络名就变了,会生成新的网络名,这个时候如果用原理图同步PCB的话,那么PCB上的走线就全没了,因为网络名变了,并且如果再用PCB同步一下原理图,网络标签又会自动加上,所以不能用直接删除的方法,我想应该有个选项可以让它不显示那些没有必要显示的网络名吧,希望大家帮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我遇到的与你相反,想显示,却不可选 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的与你相反,想显示,却不可选 不知道为什么。

    那简单,双击后勾选”网络标签“选项即可显示

网友A:
    我解决了 你选择连线 就可以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解决了 你选择连线 就可以设置了!

    双击选中网络后那个显示网络标签选项是灰色不可选的

网友(2013-04-12):
    求高手解答,我也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
    呵呵 很简单吧颜色关掉就看不见了

网友:
    左键点击它 Delete

网友:
    同求

网友(点评):
左键点击它 Delete

网友(2013-05-31):
引用 楼主:
双击选中网络后那个显示网络标签选项是灰色不可选的

    你删除后重新连接试试

网友(2014-01-17):
    显示了就取消不了,只能删除!

网友:
在选项里这样设置,把那个Allow Named Subnets without Labels勾上,然后网络属性中的Net Name Label就可以勾掉了,这样你的网络名称没有变,也不会显示了

选项

选项

网络属性

网络属性

网友:
    “GND”的网络显示了就取消不了啊?

网友:
    这个贴要火,留言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