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烧写不进去

楼主(2012-12-27):
STM32f103cb 48脚的单片机程序烧写不进去
以前做了几块板子,调试OK!此次升级只是在以前的基本上加了一个网线接口的座子,出现程序烧写不进的情况!
通电后,5V转3.3v正常,复位芯片3.3v正常。
烧写程序是,用usb ttl烧录,不成功。

网友:
我不会  只能帮你顶顶

网友(2013-02-28):
测量一下单片机实际电压吧,有时由于其它元件会分压。

网友(2014-01-09):
用示波器勾一下3.3V电源是不是干净的

网友(2014-12-05):
你是用串口烧录嘛!ISP要先接地的吧!

网友(2015-03-17):
我不会帮你顶顶

网友:
是不是接口有冲突

网友:
个人觉得你可以先把网线接口的座子取下来 再烧写一上试试  看看能不能烧进去   这样就可判断是不是这个网口座子影响了呀  个人意见  勿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