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oke Editor中笔划指令在另一个不同路径下的PCB文件中不能使用

楼主(2012-12-27):
如题,我在一个PCB工程文件.brd中通过Script录制了一些诸如格点设置之类的功能(举例:grid_0.5mm),然后在Stroke Editor中通过笔划指令调用,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我在另一个不同路径的PCB文件中通过Stroke Editor笔划指令调用之前的设置,就会提示:Can not open script file: No match found for "grid_0.5mm" in the search path. 请问各位高手,该path是指用户设置中的哪一项的path啊。。。

网友A:
1.把你的Script文件放在指定路径下,每次执行该命令都从该路径调用
2.软件默认路径 Cadence\SPB_16.6\share\local\pcb\scripts
3.brd文件当前路径也可以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把你的Script文件放在指定路径下,每次执行该命令都从该路径调用
2.软件默认路径 Cadence\SPB_16.6\shar ...

我的Script文件是放在该路径下啊,且HOME指向的路径也是C\SPB_DATA;但还是不行。。。
只有在当面的.Brd文件设置的笔划指令才能用。。在别的.brd文件中用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Script文件是放在该路径下啊,且HOME指向的路径也是C\SPB_DATA;但还是不行。。。
只有在当面的.Brd ...

命令没写对吧  eg:grid_25.scr script文件在D:\script\路径下,其调用命令为  replay D:\script\grid_25.scr

楼主:
我的命令是在C\Cadence\SPB_16.3\share\pcb\text\allegro.strokes,调用命令为replay grid_0.5mm(grid_0.5mm.scr);您的意思是说调命令得是“replay grid_0.5mm.scr”,必须要有后辍.scr么?

网友A:
replay D:\script\grid_25.scr
注意红色字  路径加到命令里

你的问题并不是在stroke命令上,而是在默认路径和当前路路径中找不到script文件,所以要在命令中指定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play D:\script\grid_25.scr
注意红色字  路径加到命令里

多谢大侠指点。。。另外再请教一下,笔划命令是不是不能调用Script文件名称中有小数点的啊,我试过多次,有时可以用,但大多数情况下都不能用。。Script名称中用下划线“_”代替小数点就不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