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触摸屏故障,请教高手

楼主(2012-12-27):
最近调试电路,遇到一个触摸屏无效的问题,屏是SHARP的LQ035的电阻屏,用示波器测触摸屏信号发现触摸屏的X方向信号正常(TSPX、TSMX),可产生按压中断,但Y方向一直无反应,百思不得其解,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补充一下,触摸屏控制芯片是Wolfson的WM9715L。。。。

网友A:
    换个屏试试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屏试试先

屏是好的,别的板子在上面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B:
    接口线路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口线路有没有问题……

接口没有问题,其它板子都没有问题,QFN封装的焊接也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口没有问题,其它板子都没有问题,QFN封装的焊接也没有问题,

你说你换个屏也是那样,把原来那个屏放在其他板子看看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再只有触摸屏控制芯片输出到接口这边有问题了,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屏是好的,别的板子在上面一点问题没有。。。

交叉换,先确定问题出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叉换,先确定问题出在哪

问题出在主板上

网友(2013-02-17):
引用 楼主:
    问题出在主板上

    问题找出来就好

网友(2016-07-17):
引用 楼主:
    问题出在主板上

    那就检查主板是不是接口的问题,还是主板触摸屏这块电路部分出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