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下16.3打不开了

楼主(2012-12-28):
原先是不能直接双击打开文件,昨天搜到时版主对一个发贴朋友的回复,点文件-打开方式-浏览-C盘-cadence-SPB-16.3-TOOL-Capture-Capture,我也试了可以打开了,今天早上来用什么方式都打不开了,双击打开后图标在桌面工具栏,打不开了,请版主和大师们回复。谢谢!

网友:
你的電腦裡面是不是有安裝 PADS,如果是有安裝,請檢查一下環境變量裡面的 PATH,將有關 ORCAD 的路徑提到最前面,或是把 PADS 路徑移到最後面。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0255-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0868-1-1.html

楼主:
我发上来您帮我看一下,刚才我试了一下不行,可以没搞对。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Microsoft Shared\Windows Live;C:\Program Files (x86)\Common Files\Microsoft Shared\Windows Live;%SystemRoot%\system32;%SystemRoot%;%SystemRoot%\System32\Wbem;%SYSTEMROOT%\System32\WindowsPowerShell\v1.0\;C:\Program Files (x86)\Windows Live\Shared;C:\Program Files\Intel\WiFi\bin\;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Intel\WirelessCommon\;%CDSROOT%\tools\pcb\bin;%CDSROOT%\tools\specctra\bin;%CDSROOT%\tools\fet\bin;%CDSROOT%\tools\PSpice;%CDSROOT%\tools\PSpice\Library;%CDSROOT%\tools\Capture;%CDSROOT%\tools\bin;%CDSROOT%\OpenAccess\bin\win32\opt;%CDSROOT%\tools\libutil\bin;%MGC_HOME%/bin;%MGC_HOME%/lib;%MGC_HOMEBS%\bin;%MGC_HOMEBS%\lib;D:\MentorGraphics\9.3PADS\SDD_HOME\common\win32\bin;D:\MentorGraphics\9.3PADS\SDD_HOME\common\win32\lib;

楼主:
文件打不开,图标在工具栏,再点CAPTURE出现图片

楼主:
要重装吗?版主

楼主:
没人回复

网友:
試試看修改過的PATH

%CDSROOT%\tools\pcb\bin;%CDSROOT%\tools\specctra\bin;%CDSROOT%\tools\fet\bin;%CDSROOT%\tools\PSpice;%CDSROOT%\tools\PSpice\Library;%CDSROOT%\tools\Capture;%CDSROOT%\tools\bin;%CDSROOT%\OpenAccess\bin\win32\opt;%CDSROOT%\tools\libutil\bin;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Microsoft Shared\Windows Live;C:\Program Files (x86)\Common Files\Microsoft Shared\Windows Live;%SystemRoot%\system32;%SystemRoot%;%SystemRoot%\System32\Wbem;%SYSTEMROOT%\System32\WindowsPowerShell\v1.0\;C:\Program Files (x86)\Windows Live\Shared;C:\Program Files\Intel\WiFi\bin\;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Intel\WirelessCommon\;%MGC_HOME%/bin;%MGC_HOME%/lib;%MGC_HOMEBS%\bin;%MGC_HOMEBS%\lib;D:\MentorGraphics\9.3PADS\SDD_HOME\common\win32\bin;D:\MentorGraphics\9.3PADS\SDD_HOME\common\win32\lib;

修改過後 PATH,建議要先關機然後重新開機。

楼主:
非常感谢,以已搞好了。

楼主:
版主您好!按上面的PATH贴进去了还是不行,上次是重装好的,可是重装好了后没几天又打不开了,ORCAD CAPTURE快捷图标显示在桌面工具栏,再点ORCAD CAPTUER出现下图

楼主:
在网上查了一下,说好像是改配置文件

网友:
你是不是使用 360 毒殺軟件?  聽說 360也會造成問題。

网友:
如果你还愿意重新安装,建议步骤如下:

(1) Uninstall  cadence 产品。
(2) 直接删除之前安装 cadence 的整个路径。例如 c:\cadence
(3) 使用Wise Registry Cleaner 清理注册表。
(4) 手动检查注册表里面是不是还有些关键文字,如果有就删除它。例如: orcad、cadence、capture ....
(5) 重新开始安装 cadence16.5,安装的时候要用管理员的身分去安装。
(6) 安装过程中如果有询问到安装使用者的范围,点选 all user 都可以使用。
(7) 安装補丁,之後才是破解。

其中的(4)、(5)是关键,清除干净比较不会有问题。

楼主:
非常感谢版本的回复,在网上找到了答案,不用重装,改了一下配置文件好了,谢谢!